再流焊时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3-01-28):
再流焊时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PCB表面各处的温差过大以致元件焊盘两边吸热不均匀。

网友:
焊锡膏的活性不高或元件的可焊性差,焊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不一样,将引起焊盘湿润力不平衡。

网友:
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会导致元件浸入到焊锡膏中的深度不均匀,熔化时会因时间差而导致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

网友:
炉温曲线不正确,如果再流焊炉炉体过短和温区太少就会造成对PCB加热的工作曲线不正确,以致板面上湿差过大,从而造成湿润力不平衡。

网友(2024-03-18):
炉温和链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