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笔记之TVS选型

楼主(2023-01-28):
一、TVS选型
1.工作原理:

TVS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TVS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电压并达到TVS二极管击穿电压时,TVS二极管迅速由高电阻状态突变为低电阻状态,泄放由异常过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到地,同时把异常过电压钳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过电压的损坏。当异常过电压消失后,TVS二极管阻值又恢复为高阻态。

单向TVS工作原理
2.选型参数

VRWM :截止电压, TVS二极管的最高工作电压,可连续施加而不引起TVS二极管劣化或损坏状态下,达到的最大的直流电压或交流峰值电压。 在VRWM下,TVS二极管是不工作的,不导通。
• VC:钳位电压,施加规定波形的峰值脉冲电流IPP时,TVS二极管两端测得的峰值电压。
• VBR:击穿电压,是TVS管的最小雪崩电压。指在V-I特性曲线上,在规定的脉冲直流电流IT或接近发生雪崩的电流条件下测得TVS两端的电压。
• IR:漏电流,亦称待机电流。在规定温度和最高工作电压条件下,流过TVS二极管的最大电流,其值是在截止电压下测量的。
• IPP: 峰值脉冲电流,一般在10/1000μs电流波形下的峰值。
• IT:测试电流。
• C:电容值,对于同功率等级的TVS管而言,电压越低电容值就越大。在通信线路的防护中,尤其要注意TVS管的电容值。

3.选型指南

要确定被保护电路中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高端”容限;
TVS管的额定瞬态功率要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
TVS管的截止电压要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
TVS管的最大钳位电压要小于后级被保护电路中的损坏电压;
确定好TVS管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要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对于数据接口的电路保护,还需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的TVS二极管。比如:当信号频率或传输速率较高时,应选用低电容系列的TVS管;
4.TVS二极管与ESD二极管的区别

ESD主要用来防静电,要求电容值低,一般1-3.5PF之间。TVS的电容值比较高。

ESD主要用于板级保护,TVS主要用于初级和次级刺激保护。

TVS管有两个引脚,是两脚器件;而ESD抑制二极管有三个引脚,是三脚器件。ESD抑制二极管两个二极管串起来后,引出三根引脚。(当然ESD抑制二极管也有两个引脚的·)

TVS主要用在电源输入端起到防浪涌的作用,瞬间吸收浪涌电流对后级电路起到保护作用。ESD二极管的正负接在电源引脚,公共端接在被保护引脚上起到释放静电的作用。

TVS吸收能量大,反映慢,适合浪涌防护,ESD二极管吸收能力小,但反应速度快,适合静电场合。

网友:
TVS 的工作电压高低也决定了TVS 钳位电压的高低,在截止电压大于线路正常工作电压的情况下,TVS 工作电压也不能选取的过高,如果太高,钳位电压也会较高,所以在选择VRWM 时,要综合考虑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及后级电路的承受能力。

网友:
TVS管使用时一般并联在被保护电路上。为了限制流过TVS管的电流不超过管子所允许的峰值电流Ipp, 可以考虑在该线路上串联限流元件,如电阻,自恢复保险丝,电感等。

网友:
响应速度快(ps级)、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有从6.8V~550V的系列值,便于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使用;钳制电压较准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