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PIP和PoP的优缺点是什么,怎么选择?

楼主(2023-01-28):
元器件PIP和PoP的优缺点是什么,怎么选择?

网友:
PiP封装的形高度较低。

网友:
PoP与PiP相比外形高度会稍微高些;需要额外的堆叠工艺。

网友:
PiP封装由于在封装之前单个芯片不可以单独测试,所以总成本会高。

网友:
PoP封装的优点器件的组合可以由终端使用者自由选择,便于产品的灵活设计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