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点过大或过小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1-28):
显影点过大或过小会有什么影响?$ Y$ q! i+ C/ d

网友:
正确的显影时间通过显影点(没有曝光的干膜从印制板上被显掉之点)来确定,显影点必须保持在显影段总长度的一个恒定百分比上。

网友:
显影点离显影段出口太近,未聚合的抗蚀膜得不到充分的清洁显影,抗蚀剂的残余可能留在板面上造成显影不净

网友:
显影点离显影段的入口太近,已聚合的干膜由于与显影液过长时间的接触,可能被 Na2C03 浸蚀而变得发毛,掉膜、失去光泽造成显影过度。通常显影点控制在显影段总长度的 40%——60%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