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Put multiply defined怎么改啊

楼主(2023-01-28):
这是个什么错误,怎么改啊!OsMemPut 是个函数名称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Put multiply defined (by uCOS_II.o and
Os_mem.o).

网友:
这是重复定义错误。不要把 uCOS_II.C 添加到你的工程中。

网友:
解决方法:查找一下编译器提示的那几个工程文件里是否存在有相同的函数存在。

网友:
符号osm emput多重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