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软件中,如何快速找到元件位号?

楼主(2023-01-28):
CAM350软件中,如何快速找到元件位号?

网友:
1、首先打开软件CAM350。
2、单击菜单栏上的“文件”“导入”“自动导入”。
3、选择Gerber的路径系统并单击finish。
4、打开Gerber文件,打开要导出的DXF的相应层。
5、单击菜单栏中的“文件打印”以设置打印。
6、设置打印层、打印方向、颜色设置、镜像等,点击打印,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