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给新手自己琢磨学习单片机的教程

楼主(2023-01-28):
有没有给新手自己琢磨学习单片机的教程,想使用KEIL如何仿真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啊?

网友:
keil调试工具设置
先点击那个锤子图标进入keil的设置。

选择Debug,然后在USE那里点下拉按键,选择St-Link Debugger。

这一步是选择我们使用的仿真器,一般有jtag和st-link,其中st-link实际产品用的最多,所以以这个为主。

网友:
实际的产品调试要复杂一些,调试过程中也会碰到一些问题。
比如一点单步执行,程序就一直执行,问题千奇百怪,说不完。
其实这种问题很好解决,直接把问题现象搜一下就可以了,肯定会有人碰到并提供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