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C器件的特点及选型

楼主(2023-01-28):
1、PPTC的工作原理
PPTC(Polymer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即聚合物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当有异常电流通过PPTC时,产生的热量(I^{2}R)使高分子基体材料膨胀,包裹在高分子基体材料外的导电微粒会分开从而切断PPTC的导电通道使PPTC电阻上升,从而减小异常过电流。当异常过电流消失后,PPTC高分子基体材料收缩至原来的形状重新将导电微粒联结起来,导电通道恢复,PPTC电阻又恢复到原来的低阻状态。上述过程可循坏多次。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2、PPTC的特点

    对电流和温度敏感,电阻随温度及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PPTC的响应速度较慢,一般为几十毫秒甚至秒级,与流过PPTC的电流大小有关;
    具有自恢复的特性,在其额定使用范围内可重复应用于电路中;
    PPTC在电路正常工作状态下为低阻值,对电路几乎没影响;
    应用时PPTC串联于电路中;

3、PPTC参数

4、PPTC选型注意参数
4.1、Ih维持电流:在选型时自恢复保险丝的维持电流应大于线路的正常工作电流;
4.2、Vmax最大工作电压:Vmax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线路的工作电压,否则容易导致PPTC失效;
4.3、环境温度:环境温度较高时,PPTC的Ih要降额选取,具体可参考规格书;
4.4、封装形式:有插件封装和贴片封装两种。

网友:
高分子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又称:自恢复保险丝
一般由聚乙稀 (Polyethylene)及导体(主要成分为碳黑CarbonBlack)所构成。

网友:
PPTC具备自恢复的物理特性,被广泛应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计算机、照明、仪表等行业的过电流保护。

网友:
在正常的操作温度下,聚乙稀紧密的将导体包裹在结晶状的结构内,而形成一条低阻抗的导电通路。因为阻抗较低,所以线路上流经PPTC组件的电流所产生的热能小,不会改变聚乙稀的晶体结构。
当异常电流发生,导体上所产生的热能便会将聚乙稀由结晶状变成胶状(Amorphous),在此种情况下,被包裹的导体便会因聚乙烯的膨胀而分离,导致阻抗迅速提高而限制异常电流流过PTC组件。
异常电流消失后,导体通路又会再度结合成为低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