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

楼主(2023-01-28):
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

网友:
将第二级信号放到最后输出一级输出,同时注意修改片选信号,保证其优先级未被修改。

网友:
一般而言,时钟树的skew越小意味着结果越好,更不容易出现timing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