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 ucosII.h 文件,怎么我总是找不到的

楼主(2023-01-28):
请教一下,有没有 ucosII.h 文件,怎么我总是找不到的 如没有能否提供下载地方 谢谢!

网友:
北航出版的第 2 版,就带有 uC/OS 2.52 源代码, 还可以到其它网站上找找。

网友:
main.c包含了“ucosii.h”,而“ucosii.h”声明了OSTimeDly函数,那么在编译main.c的时候(注意:编译的时候,是以一个个单独的源文件为单位、独立编译的),编译器只需要知道有OSTimeDly这个函数就够了。在链接的时候,链接器会从其他.obj里找OSTimeDly这个函数,找到了就成功了,找不到,则会出现链接错误。注意,是链接错误,而不是编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