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D 3M8B设计中TXM ANT output端DCS为什么要使用NOTCH和LPF?

楼主(2023-01-28):
TDD 3M8B设计中TXM ANT output端DCS为什么要使用NOTCH和LPF?

网友:
NOTCH for DCS+B39 dual talk,滤除DCS在B39的noise;
LPF for DCS+B40/41 dual talk,滤除DCS在2.4G的noise。

网友:
PCS不需要是因为PCS没有dual talk情况。

网友:
电子电路中有各种类型的滤波器,例如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高通滤波器仅允许高于截止频率的频率,而低通滤波器允许低于截止频率的频率。带通滤波器将允许特定的频带的信号通过,而带阻滤波器将拒绝特定的频带的信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