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7021 的cpout引脚不受控制

楼主(2023-01-28):
同一个代码,老的板子ADF7021正常工作,新的板子adf7021输出频率不受控制,cpout 管脚电压不是0,就是2.2v ,电路都是没变化的,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如果确定前后两个板子原理和PCB设计上都完全一样的话,就重点排查一下问题板的焊接和物料是否有问题

网友:
    芯片需要首先确认一下,只有确定后才能够做下一步检查,要不然无法确定故障点的。

网友:
    你的环路滤波器很明显方向反了,还没看出来吗?

网友:
    建议先去ADI官网看下规格书,上面会有CPout的LPF滤波器的拓扑形式,按照规格书推荐拓扑的话你这个R1应该是接到R2和C3之间线上和C3构成LPF的话,所以他们才说你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