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IN914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3-01-28):
二极管IN914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二极管IN914可以用IN582肖特基二极管 IN581 、 IN582 系列都可以代换。

网友:
    1N914确实是快恢复管,主要特点是速度快,但电流比较小。楼主可以大概核算一下它的电流,如果不到100mA,直接可以用最常用的1N4148,开关二极管代替,速度,电流,导通电压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二极管IN914是快恢复二极管
    硅    100V    150mA       Vf=1.0V      Trr=4.0nS

    互换:BL99    BAR99       BAW56G           KA206      TMPD914      BLL914A     THD914

    1N4448(Vf=620mV,其他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