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扫参后S参数结果

楼主(2023-01-28):
    在CST中对一个参数扫参后,再对另一个参数扫参时,前一次扫参的结果也出现在这次扫参的图里面,看图非常不方便,我选择的时候已经选择了删除现在
    的结果,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可以选择result cache,然后可以在result文件夹下的cache文件夹找到结果。(具体可以点击Help查看)
也可以将结果导出来,方便后期查看。

网友:
    在post-processing-->parameteroc properties manage results里面去掉S-Parameters前面的勾就不会保存这些扫参的结果了

网友:
    也可以单独复制到一个文件夹里,需要哪个点哪个,这样看也不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