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模块和WIFI模块的关系

楼主(2023-01-28):
搞不清楚网络模块和WIFI模块的关系?按照小白的理解,网络模块不就包含了WIFI模块和有线网络模块吗?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还是说网络模块和WIFI模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我就一般这样答吧,说的网络模块指有线(RJ45),WIFI模块就是无线了。

网友:
    网络模块正如一楼所说,是有RJ-45接口的有线网络模块。
    而WiFi模块就如下图所示,是带射频天线的小板子。

网友:
    网络模块一般是mac芯片,wifi模块一般是RF芯片,研发上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