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低功耗蓝牙芯片时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3-01-28):
选择低功耗蓝牙芯片时应该注意什么?% l: J. D; v# O, A

网友:
除手机以外,游戏机、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以及汽车导航系统等设备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蓝牙技术。那么在选择蓝牙芯片时,首先要考虑设备是否需要蓝牙与WLAN.GPS及FM广播等功能同时工作,以及设备是否需要利用钮扣电池驱动的低功耗模式及设备是否需要适合于车载应用。

网友:
    蓝牙规范中包含有核心协议与应用框架(Profile),其中协议部分定义了蓝牙的各层通信协议,应用框架则指出如何采用这些协议实现具体的应用。

网友:
    芯片参数这个是要作为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