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LED损坏的原因主要有什么?

楼主(2023-01-28):
造成LED损坏的原因主要有什么?

网友:
供电电压的突然升高。

网友:
线路中某个元件或印线条或其他导线的短路而形成LED供电通路的局部短路,使这个地方的电压增高。

网友:
某个LED因为自身的品质原因损坏因而形成短路,它原有的电压降就转嫁到其他LED上。

网友:
灯具内的温度过高,使LED的特性变坏。

网友:
在装配的时候没有做好防静电的工作,使LED的内部已经被静电所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