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在PCB 设计中由于元器件排列太紧凑,元器件的高度参差不齐,这样会不...

楼主(2023-01-28):
我想问一下,在PCB 设计中由于元器件排列太紧凑,元器件的高度参差不齐,这样会不会影响电路?我的问主要是电容要是远远高于其它元器件,对我的整体电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个看你走的频率,信号类型有关啊。

网友:
除了难看点,能有什么影响啊,只要不是高频,没事。

网友:
1.元器件高度问题,这个是在结构堆叠时就已经确定了的,如果结构上有干涉,在堆叠时就会明确了,所以大体积电容也就基本确定位置了;
2.原件排布紧密,这个要看你板子上的信号频率、电源器件的功率等,高速板子走线时多考虑EMC、EMI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