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电路问题

楼主(2023-01-28):
    最近要做一个光源检测模块,用到硅光电池作为检测器,根据供应商给的资料,硅光电池检测的是电流值,需要将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I/V电路中,打算用324进行处理,后接一级放大处理,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的大虾呢,交流一下,后来又看了几款放大器,像358 ICL7650等 ,选用哪款放大器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啊!

网友:
    输入电流的范围,输出电压的范围,精度,带宽决定,失调电流小点

网友:
    LM358、OP07、ICL7650,根本不是一个级别,无论精度还是价格。

网友:
    做光电流I/V转换,这些运放都不合适,要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Ib<100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