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印制电路板的缺点有哪些?

楼主(2023-01-28):
挠性印制电路板的缺点有哪些?

网友:
一次性初始成本高。由于挠性印制电路板是为了特殊应用设计、制造的。因此电路设计、布线和照相底板所需要的初始成本高。

网友:
挠性印制电路板的更改和补休比较困难。

网友:
尺寸受限制,由于挠性印制电路板种类规格繁多,一般采用间歇法工艺制造,因此受到生产条件限制,不能制备大尺寸挠性印制电路板。

网友:
装配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