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电感和普通电感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3-01-28):
    EMC电感和普通电感有什么区别吗?( ~+ I- @/ k3 t9 V

网友:
    EMC电感相比较普通电感多了EMC功能,能够让电路工作更稳定,同时表现的结果更好。

网友:
    磁珠可等效成一个电感,所以磁珠在EMI和EMC电路中就相当于一个抑制电感的作用,主要是对高频传导干扰信号进行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