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护电路求分析

楼主(2023-01-28):
(图片)

网友:
    D2以下没什么可说的,D2以上是典型的恒流电路,恒流值约0.7/330,通过D1D2可以支持12V和高压亮灯

网友:
    12V和500V电源是一个兼容设计,当用12V电源的时候,因为电压比较小,所以没有加过多的电路,只用了一个4.7k电阻做限流。当用500V电压的时候,电压比较大,所以用了上面的三极管来做参考电流达到横流的设计,用MOS控制流入光耦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