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位置2处在哪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1-28):
    他说的位置2处是哪啊,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出错行有个变量是空

网友:
    索引超出数组边界了,你没有给数据,所以也不清楚哪里超出数组边界了。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置断点,分步执行程序并查看workspace里的变量维度,很容易就能找出哪个位置超出数组索引了。
而且如果你的原始数据是10行,31列的话,从你这个截图上看,你的索引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