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缆进入光交光分光配后缆是怎么走的

楼主(2023-01-28):
光缆进入光交箱后在熔接盘里面熔接束状尾纤,束状尾纤通过适配器和尾纤连接,尾纤在通过适配器和束状尾纤连接,然后又是在融解盘里面熔接光缆,最后出来。
这是我对光交里面的理解也不知道对不对 光分我没见过实际的所以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给讲解一下

网友:
    你是做那个运营商的 光交箱一般是熔接层端 然后用跳纤来跳

网友:
    光缆进入光交箱后,要在固定点开剥,裸纤加保护套管后进行成端熔接。要保障开缆长度足够熔接使用。不要忘了光缆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