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vp7002损坏更换后需要写程序吗

楼主(2023-01-29):
各位大佬我有台录像机,现在tvp7002芯片r通道输入损坏,我想更换一块,不知道更换后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
不用,重新上电时,MCU会对外围芯片重新初始化的

网友:
芯片本身不需要写程序,可以通过外设接口I2C配置芯片参数。

网友:
附件手册,你也可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