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T测试的疑问

楼主(2023-01-29):
请问ICT测试和飞针测试是一回事吗?
如果要做ICT测试,是不是在画板子的时候就要留好测试点?

网友(点评):
看在生產那一段, 飛針少量生產的短斷路測試,不需要一定要開測試點,因為飛...所以必須等它到定點時間長,而上了零件會卡零件.

网友:
飞针测试制板长直接做的吧 !

网友:
1.ICT测试不是针对PCB监测的,而是针对元器件和焊接质量的监测。飞针测试是用来测试PCB板子打样质量的,因此它们不是一回事
2.ICT测试需要预留测试点

网友:
是的,要做ICT测试的话需要提前预留测试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