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端电流检测减法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2023-01-29):
如图所示,该电路是一个高端电流检测电路,用来检测电池的输出电流大小,检测电压为12v。该运放供电为14v单电源供电,运放型号为opa4188运放,
现在的问题是,空载状态下,电流检测电阻压差为0v,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相同,但是运放却依旧有一个0.7v输出电压,导致运放13,14两脚电压有0.7v偏差,
所以问题来了,明明有负反馈环路,为什么正向端,反向端虚短不成立呢,总有0.7v偏差。而且增大r26,r21电阻阻值,值比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的0.7v会随着阻值增大而减小,求大神解析一下。

网友:
中间电位,通常使用单电源电压的1/2。

网友:
检测电压为12v。该运放供电为14v单电源供电,具体是多少?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相同,相同是多少?有没有超出输出范围?电压范围已经很接近了

网友:
这种目的的检测电路,建议使用双电源供电。如果必须是单电源供电,在输入端增加中间电位与输入信号一起输入到放大器之中。单电源供电,在输入电压接近0V的时候,放大倍数的线性关系不是很好。

网友:
不知道运放是何种供电形式?可以试一试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