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

楼主(2023-01-29):
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8 e: Q9 o9 z1 N' G7 e

网友:
和载流子有关,P管是空穴导电,N管电子导电,电子的迁移率大于空穴,同样的电场下,N管的电流大于P管,因此要增大P管的宽长比,使之对称。

网友:
什么是倒相器,是反相器吗?

网友:
能使得两者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相等、高低电平的噪声容限一样、充电放电的时间相等。

网友:
与电子相比,空穴载流子体积大速度慢,也就相当于P管电阻率较大。P管与N管的沟道长度都是相同的,为了使P管的总电阻与N管的电阻基本相等,就必须加大P管的沟道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