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处理磨板机的磨刷为什么要用摇摆?

楼主(2023-01-29):
前处理磨板机的磨刷为什么要用摇摆?

网友:
磨刷针辘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直接不用摇摆磨板就会有许多地方磨不到,造成板面清洁不均匀。

网友:
不摇摆会在板面形成一条条直线的沟槽,易造成断线,不摇摆,孔边易破孔和产生拖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