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的时候不小心操作了PA13和PA14口,结果仿真器连不上了

楼主(2023-01-29):
写程序的时候不小心操作了PA13和PA14口,结果仿真器连不上了,急死了,求大神帮忙看看啊~

网友:
串口擦除工具,可以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
这个工具上传到附件了,压缩文件里面有使用说明书,按照说明书就可以擦除你的单片机,你可以试下

网友:
PB3、PB4,还有PA13-15这五个引脚不是普通的IO口,用作JTAG/SWD仿真器的调试接口。
这些引脚只有重定义功能后才能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