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UCOS 在 EASYARM 上的一个程序内编写任务

楼主(2023-01-29):
用 UCOS 在 EASYARM 上的一个程序内编写了 5 个任务,前 4 个任务调试后工作正常,在编译第 5 个任务时,提示为: Execution region ER_RO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ER_ZI.
编译还提示:
TOTAL ROM SIZE (CODE +RO DATA +RW DATA ) 8624
我曾经试图修改"#define TASK_STK_SIZE 64 "也不管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代码超过 16K.上面的信息会在 zi 段或者 rw 段与 ro 段(代码段)发生重叠时发生.

网友:
说明,你的RO段和ZI段有冲突了,需要调整ARM开始的配置程序 。

网友:
UCOS的启动和正常运行,尤其是前面提到的heartbeat都是依赖于定时中断 编译器需求:开关中断,处理器的汇编语言操作都需要由编译器支撑 处理器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