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75-Q1上电烧芯片,检查原理图是在是找不到问题

楼主(2023-01-29):
根据LM5175数据手册做了一个6V-32V输入,12V输出的BUCK-BOOST的板子,
1.开始一上电就烧
2.在断开电源拓扑的情况下,认为给定相应的反馈电压和参数一步步调试,芯片外围参数都正常,但是4个驱动口只有两个低端才有输出且输出正常,而两个高MOS的驱动输出没有。
3.在第二点的问题上是在找不到问题了,于是把BUCK部分的两个管子焊接上去了,BOOST部分用引线短接过去(BOOST管子卸掉了),空载测试,结果一上电芯片急剧升温(电源箱给20V输入显示电流大概40mA,IC电源也从输入侧引入)。然后就没有动过这块板子了,让后第二天早上再上电就电源箱给多少限流就有多大电流(在关闭所有MOS情况下)彻底烧穿了
实在想不通烧芯片的原因了,感谢各位百忙之中能够给我指点一二!!!

网友:
买到假芯片了,换一批新芯片,应该就没一点问题了!

网友:
LM5175芯片中的CS和CSG引脚为过流保护功能,我把这两个引两直接短路,不要这个功能

网友:
需要排查:PMIC的VDD是否超过了要求的最大值;
过流、过压
峰值电流过大
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