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 trace上的bypass电容是否有要求?

楼主(2023-01-29):
MIPI trace上的bypass电容是否有要求?

网友:
MIPI trace上的bypass cap最多47 pF。。。

网友: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多半跟芯片厂商讨论   各家芯片要求不一
除了MIPI   许多控制讯号   像是PCIe
其落地电容值都有规范
因为值太大   会使上升/下降时间拉长
进而影响逻辑判断   导致控制出问题

所以有些厂商  对于走线长度也有规范   即便走内层
(走表层会有EMI辐射问题  肯定太长不允许)
原因在于走线太长   除了Loss大   整体寄生电容也大

当然你说寄生电容这么关键的话   要不要联机宽都限制?
基本上是没严苛到这样
况且有些控制讯号   像是PCIe   需要阻抗控制  90 Ohm
那线宽就不能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