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封装

楼主(2023-01-29):
想问下,cadence的封装都需要自己来画的吗

网友:
cadence 找到pad designer 打开,新建一个焊盘 比如说0.3x0.3 贴片焊盘

网友:
    不然,出钱请别人来帮你画?

网友:
    打开allegro  设定焊盘库 封装库的路径:
新建一个名叫0603的器件,layout 放置焊盘 放置丝印 位号,及高度 等信息,找本书看看
然后回到原理图中,放个电阻,封装就写刚才的0603 生成网表

网友:
    allegro中建立一个新的 板子文件(brd) 画好板子外框,然后倒入网表  然后place 里面 放置器件 即可

网友:
    也可以找别人画好的,拿来用

网友:
    找个旧板子,把对方封装导出到你的封装库,一般封装就不需要建了,也就个别新封装需要建。

网友:
    可以请别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