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板有哪些工艺要求?

楼主(2023-01-29):
PCB制板有哪些工艺要求?

网友:
表面处理具有抗氧化能力强。

网友:
能够直接指出PCB文件里不足,可以更加优化,如封装问题、开短路问题、过孔塞孔盖油问题。

网友:
如何从PCB文件看出电流大致大小,看线粗线,铜皮宽度,过孔大小,线和铜皮开窗露铜等等这些都识辨电流大小依据。

网友:
焊盘焊接能力强,而且要不容易脱落,其他铜皮,线也一样不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