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原理图编译是出现一大堆ALTIUM 中OFF GRID PIN 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29):
我画的原理图编译是出现一大堆altium 中OFF GRID PIN 警告,怎么解决?

网友:
图片贴出来,我们大家协助来看看,给你建议。

网友:
在document里面选单位,英制单位下面换成DXP开头的那个。

网友:
栅格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根据你自己设置的规则改,需要亮出来你的设计规则文件。

网友:
新建工程,原理图添加到工程下;然后Project->Project Option->Error Report中Report Mode设置为No report即可。

网友:
    栅格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