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焊盘镀金的作用是什么?镀金厚度有标准吗?

楼主(2023-01-29):
FPC焊盘镀金的作用是什么?镀金厚度有标准吗?

网友:
有标准,不同的客户对厚度有一个许用标准。

网友:
镀金多用于接插手指,因其硬度高,耐磨,抗氧化。与化金,OSP等同属表面处理技术。

网友:
焊盘,表面贴装装配的基本构成单元,用来构成电路板的焊盘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