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Z7886电机驱动不能带动两个3V电机

楼主(2023-01-29):
按照RZ7886芯片要求搭建的电路,4.8V供电。
1.  只能带动一个电机,而且芯片的输出电压下降为4.2V;
2.  接入两个电机时,芯片输出直接变为0V(此时电机不转,但有咯噔声)。
3.  接4.8V电压直接驱动电机(不通过RZ芯片控制),带动4个电机都没问题。
请问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吗?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1.有压降很正常,规格书上就有这个指标。大概是0.3V。
2.你接两个电机,可能瞬间电流过大,触发了过流保护,所以电机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压降很正常,规格书上就有这个指标。大概是0.3V。
2.你接两个电机,可能瞬间电流过大,触发了过流保护 ...

用两个RZ7886,各驱动一个电机,这种方式也不行。这个时候应该不至于过流保护啊,电机规格就300mA, 看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都能到3A的

网友:
    控制端电路在上电稳定的时候一样要是固定电平使得电机不会在上电不稳定的时候就转动。如果电源没稳定电机就工作,很可能就会拓机了

网友:
    接2个电机时,可能是瞬间电流过大引起保护了。另外,你的控制信号是啥样的?多高频率的脉冲?还是说输入信号是固定的电平?

网友:
    做缓启动,增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