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工作台的防静电台垫如何接地呢?

楼主(2023-01-29):
    工作台的防静电台垫如何接地呢?问一下,比如连接在三芯插座的地线上可以吗?

网友:
    离电还是远一点吧,其实最好是在建设的时候在支架钢筋上接出来一根,这个东西一般在图纸设计阶段就需要考虑需求的

网友:
    三芯插座的地线得确认和大地连接不,有的是虚的

网友:
    确保插座内的地线有无接地 如果接地 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