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字信号处理问题,暂不用到硬件上

楼主(2023-01-29):
    已知时域上要求的误差范围,如何在频域上找到衰减最大的滤波器

网友:
    衰减最大就是以基波频率作为滤波器的转折点来设计。

网友:
    给出的条件太少,没法给出答案。

网友:
    除非是周期性误差信号或干扰,否则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