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同或符号

楼主(2023-01-29):
    Matlab 标注中需要打同或符号(圆圈里面一个点⊙),需要用哪个函数

网友:
    没见过。确定matlab有这个符号,不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
    直接
xlabel( '⊙', 'FontSize', 20 ); % 直接在字符串中引用需要标注的符号,这需要你的字体支持相应Unicode字符
    ylabel( '$\odot$', 'Interpreter', 'Latex', 'FontSize', 20 ); % 使用LaTeX表示相应数学符号
    这是在横轴纵轴进行标注,在其他位置标注可能要用 text函数(超链接) title函数(超链接) 等,自己挑对应的函数调用
其他逻辑运算的符号对应的Unicode值或LaTeX表达式,去看
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logic_symbols

网友:
    代码都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