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射光功率太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29):
    一些模块显示发射机功率低,我需要用新的模块替换这些模块。我的电源预算很小,任何变化都会影响信号。我非常担心这些测试的结果。怎么说?请问发射光功率太低是什么原因, BIDI 60KM范围应在+1.0 dBm至+5 dBm之间:但是实际测试出来的是如下状况序号:01081711003=-11.29 dBm

网友:
    光模块有不同的型号,有各自适用的传输距离,对应的发光、收光性能指标。发光值你不可控,如果实测发光在产品的指标范围,就是正常模块,就是你选的型号不合适,换更强发光的型号。
如果实测发光低于产品的指标范围,就是坏模块。
当然,还要确定你的测试工具、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例如多模模块,用单模的纤去测试就会收光低。

网友:
    1、光路缺陷。某一个连接节点(法兰头、熔纤处或设备接口)存在不正常问题,逐级检查测试
2、光模块故障。光模块规格不符合实际需求或者光模块发光功能故障导致发射功率太低,更换光模块

网友:
    1、可能是光模块光芯端面脏污或者测试光纤端面脏污导致,清洁一下光模块端面和光纤端面在测试看看。
    2、光模块自身的故障了。发光功率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