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转换器中的时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1-29):
AD转换器中的时钟有什么作用呢?在网上找了很多答案,说了一大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就是说单纯这个时钟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在原理图中使用过AD7988,上面写着在SCLK的上升沿捕捉数据,在下降沿读取数据。但是说,就单纯的讲这个时钟有什么作用呢?麻烦路过的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双方都知道通信速率。 比如串口/RS485。 那么可以不要时钟,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BIT 的时间长度。
如果速率事可变得。比如I2C/SPI。  那么问题来了, 我发送N个BIT 得1 和N个BIT0 。对方要怎么知道 这个N是多少? 这个时候就要引入CLK 来辅助判定

网友:
AD采样芯片是靠时钟驱动采样的,也就是给时钟才采样。

网友:
你可能理解的有误,芯片内部有个时钟,这个时钟决定内部AD转换的速度,也就是每隔多少时间转换一次。你说的SCLK只是SPI的接口,在它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输入、读出数据。

网友:
归根结底时钟决定转换器的工作速率。

网友:
芯片内部有个时钟,这个时钟决定内部AD转换的速度,也就是每隔多少时间转换一次。你说的SCLK只是SPI的接口,在它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输入、读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