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与FPC分层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3-01-29):
FR4与FPC分层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压制不当导致空气、水气与污染物藏入。

网友:
压制过程中由于热量不足,周期太短,半固化片品质不良,压机功能不正确,以致固化程度出现问题。

网友:
内层线路黑化处理不良或黑化时表面受到污染。

网友:
内层板或半固化片被污染。

网友:
在无功能的需求下,内层板尽量减少大铜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