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方波的2个信号为一个周期

楼主(2023-01-29):
    一个正弦波,完整的波形形成一个周期,为什么方波时,需要2个脉冲宽度才是一个周期呢,2个脉冲宽度都是2个信号值了;
这么说估计大家都没看明白我的意思,举个例子;
例如:如下图所示,为什么这个波形的周期,是包含了01在内,才算一个周期呢?

网友:
    瞬时幅值随时间重复变化,就是一个周期信号,其周期为0时刻到第二次幅值重复出现时刻。没有你所谓的2个脉冲宽度才是一个周期一说。

网友:
    任意一个t ,波形·函数 f(t) = f(t+T0) , 则T0 为周期

网友:
    首先理解一下频率,就明白了,有变化,才有频率>0,,  0,1代表的是变化

网友:
    0代表正弦波负半轴, 1对应正半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