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21模拟电路进行设计,遇到问题

楼主(2023-01-29):
    在使用ADS2021进行带通滤波器设计的时候,怎么分析S参数,小白一个

网友:
    在ADS中仿真,需要二端口的S参数仿真完成,然后才能对S参数需要分析的

网友:
    你在里面都建立好了需要的滤波器  接下来不是想要什么参数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吗?

网友:
    原理图里搭建电路,仿真结束不就可以查看s参数了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