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提取矩阵中一定间隔的数据

楼主(2023-01-29):
请问,如下图,我有一个每10min一次的数据矩阵(图1),需要提取另一个矩阵(图2)中,这10min内的所有数据,进行函数计算,请问应该用什么?之前试过find,好像不行,数据量太大了,没办法一个一个挑出来。图1:

图2:

网友:
    用 histogram函数(超链接,自己点进去看) 分组,照着 Specify Bin Edges of Histogram 示例仿写。

网友:
    举个简单例子
    M = ( 0 : 1 : 25  ).' / 25; % 数据
    BinRanges = [ 0, 5, 10, 13 ] / 25; % 分组边界
    [ ~, ind ] = histc( M( : ), BinRanges ); % 分组
    for ii = min( ind ) : 1 : max( ind )
    fprintf( 'index = %d\n', ii );
    disp( M( ind == ii ) ); % 显示该组中的数据
    end
%%
    [ ~, ~, bin ] = histcounts( M( : ), BinRanges ); % 同理
    for ii = min( bin ) : 1 : max( bin )
        fprintf( 'index = %d\n', ii );
    disp( M( bin == ii ) );
end
对边界稍微留意些,不同函数分组时,对下界、上界端点是否分在该组内,需要你自己验证一下,可能需要适当调整初始的分组边界。
最后,这种数据不太适合放矩阵数组,因为分组后每组数据个数可能不同,可能需要存到 cell型 元胞数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