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带fifo的ov7670模块

楼主(2023-01-30):
我用stc89c52驱动带fifo的ov7670模块,做彩条测试的时候出现了异常,有大佬能解答部分一下吗。问题出在了哪个环节呢?每次彩条测试的结果还都不一样

网友:
彩色条不正常可能是因为寄存器配置问题,建议贴出代码

网友:
先尝试把连接线接口插紧看是否解决。可以关机断电,把显卡重新拔插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