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如何锁定元件属性?除了位号,其它都不能修改

楼主(2023-01-30):
在使用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元件的属性是可以修改的。但是目前出现了个质量事故,有同事把元件属性手动修改了,把耐压为6.3V的改为了16V,导致在原理图里面9V的地方用了6.3V的电容。

请问如何锁定元件属性?除了位号,其它都不能修改。

网友:
运行ORCAD或者打开一份文件,进入Libray编辑界面。
在编辑栏中找到Option-Part Properties,点击便可进入属性设置界面。
点击Pin Names Visble,在下方选择False,点击右侧的OK,此时,引脚的名称便已隐去。
同理,点击Pin Numbers Visble,在下方选择False,点击右侧OK,此时引脚的序号便被隐去。
双击列表中的其他选项可以对芯片名称等进行相应的更改。

网友: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元件属性的设置,尤其是在复用别人的图纸或电路模块进行设计时,会经常需要修改元件的属性。

网友:
    capture cis里面,元件库用数据库管理,只要有与库不一致的元件,哪怕一个字母变动,都可以检查出来。
    你绝对需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