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选型8大考虑要素

楼主(2023-01-30):
1. 根据电路空间确定保险丝的尺寸形状

贴片、微型、超小型、陶瓷、玻璃管等

2. 确定所需安规认证

C-UL,VDE,SEMKO,PSE,CCC,KC,BSI等

3. 额定电压

熔断体正常工作在线路中时,它的功耗是很小的,因此它的压降也很小,但是当线路出现故障,熔断体熔断时,熔断体的两端将承受线路的额定电压,大于或等于线路额定电压是选择熔断体的因素之一。

4. 额定电流

熔断体标定的额定电流是熔断体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正常工作的电流,由于北美(UL,CSA)标准与欧洲(IEC)标准对熔断体设计观点不一致,所以在选择熔断体电流值时,要遵循下面公式:

北美标准熔断体:

熔断体电流值 >= 线路正常工作电流 / 0.85

IEC标准熔断体:

熔断体电流值> = 线路正常工作电流

5. 分断能力

熔断体在故障电流通过时会熔化断开,切断故障电流再流过,但是如果故障电流远远大于熔断能够承受的电压和电流时,熔断体自身会发生炸裂而危及周围的环境或元器件。熔断体自身能承受在额定电压下的最大故障电流称为熔断体的分断能力。熔断体制造厂将标明熔断体能承受的最大故障电流,用户在选用熔断体时应估算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故障电流值,该故障电流必须小于熔断体的分断能力

6. 环境温度衰减率

保险丝在25±5℃环境条件下使用时,保险丝额定电流值不受环境温度影响,当保险丝在大于30℃环境下使用时,环境温度对保险丝额定电流值承载能力有很大影响。

7. 熔断体熔化特性

由于在线路中存在电感或电容,经常会出现线路开关机瞬间的浪涌电流,浪涌电流可能是正常工作电流7~10倍,脉宽及波形随线路而变化,浪涌电流在电路每次开关机都会出现,需要选用 延时熔断体,根据抗浪涌的程度不同就有中等延时(M),延时(T)及长延时(TT)区别,有时为了保护重要元器件,例如晶闸管、IC,希望一有故障电流熔断体就迅速开断,这时就应选择快速(F)熔断体或(FF)快快速熔断体。

8. I2T value焦耳积分

熔断体的工作原理是电流通过熔丝发热,热能在发热与散热达不到平衡时会使熔体熔化断开,熔断体是遵循热力学的Q=0.24l2Rt的公式,当公式中令R=1,0.24作为常数不计,Q=∫I2t,熔断体制造厂能提供每个熔断体的热熔能力∫I2t它的物理概念是:当回路中装上某一品种熔断体,那么熔断体就使得这个回路中允许通过的能量也就定了。它的单位是A2S,当电路中流过的电流超过这个能量,熔断体就会切断回路,阻止能量的通过。由于开关电源的出现,使得线路中的浪涌电流变得复杂,多变,不同的浪涌电流或工作电流波形产生的能量是不同的,电路设计者要了解回路中出现的浪涌电流或工作电流的波形。

网友:
主要是起过载保护作用。在电路中正确安置保险丝,当电流或者温度异常升高到一定限制时,保险丝会熔断熔丝,切断电流,进而保护整个电路安全。

网友:
保险丝与熔断器同属于安规器件,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都是用来保护整个线路的安全,保险丝主要用于弱电产品,而熔断器则用于像充电柜,光伏能源。

网友:
要确认好耐压值:要大于或等于有效的电路电压。一般常用规格为250V AC。